la-d75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3-31):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的外星人。板号是la-d751p。开机显示。用我的可调电源不开机。y用dell的电源可以开机不显示。所以也看不到。bios刷了不行。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内存读到了。看波形没到显卡。板子上有五个bios芯片都要刷吗

网友:
板子上的所以bios都刷了不行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不知怎么修

网友:
板子怀疑显卡的问题。但不敢换

网友:
换了。如果不行,就不能交换了

网友:
对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客户说换了个硬盘就不行了

网友:
想换个桥。害怕不信行。就不能交换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内存读取了

网友:
这么修主板 必死啊!能这样修吗?换主板 2000 交换

网友:
这种机器我还真没有修过 帮不到你  有知道的兄弟跟他说一下

网友:
淘宝上有一家交换1400

网友:
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2020-05-13):
最后淘宝找了一家交换。

网友:
交换价是1200元

网友:
要等上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