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312,板号820-2507-A触发不上电维修,应属通病

楼主(2020-03-31):
苹果一体机A1312,板号820-2507-A,故障:触发不上电。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插电待机电流0.38A,图4

按开关电流上了一点点0.49A,图5

测待机PP3V3_S5_REG 3.3V正常,图6

测待机PP1V1_S5_REG 1.1V正常,图7

其他主电压 PP5V_S3_REG、PPDDR_S3_REG、PPVTT_S0_FSB_REG、PPMCPCORE_S0_REG、PPVCORE_S0_CPU都没有产生。
测 SMC 供电1脚、76脚、77脚都正常,此处只拍了第一脚,图8

测143、144脚晶振引脚有波形(忘记拍照了)
测第8脚 SMC_RESET_L 正常,图9

按开关 SMC 14脚 收到SMC_ONOFF_L后,104脚 PM_PWRBTN_L 有高低高跳变,南桥收到PM_PWRBTN_L后,也发出了PM_SLP_S4_L,PM_SLP_S4_L产生后会分成四路分别去开启各路供电,图10

第一路 ENET_EN给U3800和U3850第二脚当开启信号,从而导通Q3800和Q3850产生 3.3V和1.1V,这一路正常
第二路 P3V3S3_EN 给U7850第二脚当开启信号,从而导通Q7850产生PP3V3_S3 3.3V,这一路正常
第三路 5VREG_EN 给U7300 第一脚当开启信号,从而产生 PP5V_S3_REG,测量为0V,这一路不正常
第四路 PM_SLP_S4_SMC_L直接给到了 SMC 的20脚,这一路正常。
接下来问题就清楚了,把问题锁定在第三路,查U7300,第12脚供电12V正常,开启1脚上面已经说过正常,FB没有断线,芯片外围开起来没有氧化腐蚀的情况,先换个芯片吧,图11

换完芯片电压正常了,久违的苹果文件夹终于有了,图12

这个5V芯片坏的也多,在另外一款21寸的也遇到过,有些人直接去掉这一路,外接电路板来改这个5V,我也试过一次,现在买了芯片都是直接换,目前没有遇到返修。

前天发了一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226-1-1.html,大家也可以看看,帮我捧点人气,谢谢新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674-1-1.html

补充内容 (2020-4-9 16:50):
另:此板只能上8500和10600频率的内存,上12800会报警1声或3声不过内存

 会员469861300鑫豆2025-3-24 16:22
 会员1530512300鑫豆2024-12-25 15:22
 会员1355381300鑫豆2024-12-19 13:39
 会员481596300鑫豆2024-11-22 16:39
 会员389215300鑫豆2024-11-9 02:09

网友A:
楼主跟苹果刚上了,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B:
可调电源 那个铁块 是什么 玩意。。。。什么高级武器?

网友C:
大神你这个电源接头是怎么接的?插座 那头是12V,另一端是接地吗?如果中接地为什么要接要那么小一个电容上不怕接断焊点吗?如果是地随便一个镙丝孔的位置不是更耐拉更安全?求大神指点。还是说你这样接地是有学问的。

网友D: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E:
这个开关  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这个电源接头是怎么接的?插座 那头是12V,另一端是接地吗?如果中接地为什么要接要那么小一个电容上 ...

我只是随便接地而已,你分析的对,不过这种大电容一遍没那么容易拉断,再小一些就容易拉断,焊接在螺丝孔是更好的选择,我本来有一个插口的,可以直接插在电源座子里面,前阵子不见了,没办法就只能焊线了,焊线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苹果刚上了,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现在修的都是苹果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 那个铁块 是什么 玩意。。。。什么高级武器?

一个散热块而已,很少用到

网友: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关  我也有

修机有这个开关会方便很多,焊接一个也简单,搞个热缩管套一下会更漂亮,可惜我这里没有就没套了

网友:
多谢支持,接下来有好的维修例子我再继续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记得加分哦

网友:
谢谢支持,记得要加分哦,可别忘了,你的支持是我写帖子的动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收藏 了 谢谢

别光收藏,要加分支持我,后续遇到好的例子还会继续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收藏收藏1

思路可以借鉴下,只要用到这个芯片的苹果一体机都可以注意下

网友I:
这个碰到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碰到过几台!!!!!!!!!!!!!!!!

嗯,其他板号的修过几台,这个板号的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别光收藏,要加分支持我,后续遇到好的例子还会继续写帖子

已经贡献0.5元给你了  比加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贡献0.5元给你了  比加分强

由衷感谢

网友J:
很少修一体机,这个先收藏

网友:
谢谢LZ分享  下次遇到了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很少修一体机,这个先收藏

嗯,记得加分支持哈,感谢收藏,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照着修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嗯,记得加分支持哈,感谢收藏,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照着修啦

加了
看帖优秀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了
看帖优秀必须加分

谢谢,你的支持是我写帖子的动力,后续遇到好例子还会继续写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谢谢LZ的分享

网友K:
思路可以借鉴下,只要用到这个芯片的苹果一体机都可以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可以借鉴下,只要用到这个芯片的苹果一体机都可以注意下

对的,这个芯片坏的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思路可以借鉴下,只要用到这个芯片的苹果一体机都可以注意下

嗯,苹果一体机用到这个芯片都可以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分数别忘记加哦

网友M:
同行今天拆机加固态结果不显示了,报警3声,电话里我让他拔拔内存的结果现在也不报警了,拆下主板没发现异常,是不是显卡脱焊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同行今天拆机加固态结果不显示了,报警3声,电话里我让他拔拔内存的结果现在也不报警了,拆下主板没发现异 ...

拔掉内存看看会不会报警1声,如果连报警1声都没有,就不要去搞显卡,先排除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拔掉内存看看会不会报警1声,如果连报警1声都没有,就不要去搞显卡,先排除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不报警,我发现Q9001三极管被弄掉一半了,大哥有图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不报警,我发现Q9001三极管被弄掉一半了,大哥有图纸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2989-1-1.html 图纸这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2989-1-1.html 图纸这里有

谢谢兄弟

网友:
故障:触发不上电

网友N:
方法还是可以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方法还是可以 学习啦

共享出来的经验,就是希望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2020-05-02):
兄弟 微信多少 交个朋友

网友:
思路清晰,我是路过的顺便学习下。

网友:
案例有用。收藏了

网友(2020-06-12):
确实不错,爱了

网友O(2020-08-06):
大神,12v—S5没接能触发?我每次都是把电源拆下来接上主板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12v—S5没接能触发?我每次都是把电源拆下来接上主板修的。。。。

不能触发,S5电压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大神,12v—S5没接能触发?我每次都是把电源拆下来接上主板修的。。。。

直接电流表飞线把12V S5 S0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看电流,不需要拆电源就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电流表飞线把12V S5 S0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看电流,不需要拆电源就能修

谢谢,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2021-05-07):
谢谢分享,技术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