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3014 上面有颗稳压器R393 A1530 有啥代替吗

楼主(2020-03-31):
dell u3014 上面有应该是颗超低线性稳压器R393 A1530 查不到质料,有啥代替吗,能用RT9025代替吗?           这台显示点不亮,指示灯没反应; 测了下电源,供电正常(不要按开机高压就有37V)3.2v、5v、12v都有输出, 触控按键到PCA9536 (PD536)SDA、SCL的电压2.1和2.0(vcc3.3v正常);不是知道是不是该刷bios试试;

网友:
在论坛里面找到了,A1530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365&fromguid=hot&extra=

网友:
引脚对不上,其他都要差不多

网友:
板子和 论坛 里描述的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2256-1-1.html
估计也要换芯片了

网友:
最终结果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2256-1-1.html   一样,可行我拆STPD9320BB时把焊盘弄掉几个点,花200块买了块板子换上就好了!

网友(2020-05-02):
.......温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