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31):
映泰G41D3  不触发

测reset针,0.64V ×

先怀疑的是这个电容FPC1,摘掉,电压依然低。
再追查,
过了一个33欧电阻,信号叫做RST_BUTT,
由3.3VDUAL通过103排阻RN18 5-6号提供上拉

实测电阻5-6脚,电阻9.6K,正常

再搜索RST_BUTT,

进了南桥。这可不能坏啊

过了一个三极管,另一头叫watch dog信号

这个三极管接法很奇怪。BC直连。
E电压为0时,B为3.3,三极管导通---C降为0-----B降为0---三极管截止。
be之间是个二极管,导通后压降0.6-0.7V,所以b级应该被钳压在0.6V左右。
把三极管摘下来测、正常。
在路测EC之间压降0.64V,正好对应reset复位针脚的电压。
watch dog信号被拉低了。

watch dog信号------0欧-------78脚 IO芯片
watch dog信号------22欧-------55脚 时钟reset引脚
故障定位在这2个地方。分别摘掉0欧和22欧电阻

摘掉IO 0欧姆,电压低,故障不变

当摘掉时钟 22欧姆电阻时,reset针恢复3.3V。
短接pw针,触发了。只是不跑码。
更换时钟芯片,故障排除。

网友:
真佩服你们这些能看得懂PDF的师傅们,还说的头头是道。小白完全看不懂,维修好累

网友:
775很难见到了啊

网友:
老板子,学习了

网友:
先备份原板的,是可以再刷试试的,编程器没支持是麻烦,要买一个编程的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
大师!又在玩G41阿

网友:
这板图也有

网友:
这图纸度是在哪里找的呀  太强了

网友B:
Q50那里的B和E能否直接一坨锡接起来?不用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那里的B和E能否直接一坨锡接起来?不用管子

可以。官方图纸原本就是那么设计的,直接连过去。搞了个三极管,弄得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师!又在玩G41阿

50张待修。堆在墙角。修好一个算一个吧。没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张待修。堆在墙角。修好一个算一个吧。没法子。

G41啊,经典的775板子,现在恐怕办公都力不从心啦!楼主的理论知识很丰富,思路也很清晰,感觉未来能成大师级的师傅!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下面小地方在用的有的是,我也在用,弄到最高配,也不慢,独显,8G,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张待修。堆在墙角。修好一个算一个吧。没法子。

修一张得多少钱?

网友:
没钱。我收的破烂主板。修好一个可以卖40-
50。修不好,还当破烂8元一张卖掉。

网友D:
666.有图纸共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6.有图纸共享下吗?

此图纸论坛有。我就是在论坛搜到 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