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0-03-31):
此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提供给主控Ic的vcc很不稳定,求解

网友A:
可以用外部电源给主控VCC供电,看看是主控芯片的故障,还是其它元件存在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外部电源给主控VCC供电,看看是主控芯片的故障,还是其它元件存在异常

请教下,需要断开高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需要断开高压电路吗

不能断开,否则moS管没有工作电压起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外部电源给主控VCC供电,看看是主控芯片的故障,还是其它元件存在异常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