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神联想7206打印机

楼主(2020-03-31):
请问下各位大神联想7206打印机主板上的芯片,写着2593,请问一下淘宝怎么搜,找不到

网友:
随便找个一样的勾道的换上,就行吧

网友:
找不到啊  我没有打印机板子,只有笔记本主板料板,平时不怎么修打印机

网友:
芯片里的资料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
芯片里的信息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A:
关键查这个人芯片手册,然后再考虑其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查这个人芯片手册,然后再考虑其它的问题

打错了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