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P345EAA电源12V只有9V

楼主(2020-03-31):
一个很老的大水牛PP345EAA电源一直在使用,坏掉后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本人最近喜爱电子维修想通过大家指导让我自己动手修好哈哈....大牛指教我该检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20-4-14 20:19):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刚找到问题所在了,同时我想在这里讲一下,我不具备专业知识并且说不上问题所在元器件名字,但是耐心细心同样可以,顺便谴责一下那些奉劝我不建议我修的这些人!毕竟大家都是从不懂开始学习的

网友A:
后级电容有漏液的吗

网友B:
楼主,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正常接主板的?

网友:
这样地问题不建议你修  一是配件不好找  二是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正常接主板的?

负载,主板上的CPU散热风扇和显卡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容有漏液的吗

哪几个?无表面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正常接主板的?

接主板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正常接主板的?

接主板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几个?无表面变形

那几个蓝色的吗?外观看起来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主板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

并且电源本身散热风扇转起来也无力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12V只有9V的时候,是空载还是正常接主板的?

并且电源本身散热风扇转起来也无力一样

网友D:
更换12v绿波电容

网友:
买一个电源测试仪一目了然啦!

网友E:
换12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F:
先查一下PWM信号是否正常,还有控制器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几个?无表面变形

底部有无变形........

网友:
先学习那个IC的引脚功能,然后检查反馈电压和基准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提问

网友:
没烧的话  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查一下PWM信号是否正常,还有控制器工作条件。

具体怎样操作呢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12v绿波电容

具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部有无变形........

好吧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部有无变形........

拆下来了四个10V1000uf的、三个470uf16V的、一个1000uf16V的底部都没有变形

网友C:
拆下来了四个10V1000uf的、三个470uf16V的、一个1000uf16V的底部都没有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了四个10V1000uf的、三个470uf16V的、一个1000uf16V的底部都没有变形

那就查一下反馈回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一下反馈回路了。。。。。。。。。。。。。。

昨晚上我把拆下来的电容都测量了一下容量正常,反馈回路具体检查哪几个部件呢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12的滤波电容试试

电容测量容量没问题啊

网友:
具体操作最好是要有示波器,看下开关管控制脚波形啥样。如果没有示波,就上网找芯片的手册,如果手册也没有那修好的概率可就不大了。如果以上的都没有,那就先换个芯片试试,有一定概率换好。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上来直接换个控制芯片,不好再去找外围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刚找到原因了,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