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无故重启,日志怎么看?

楼主(2020-03-31):
8p无缘无故重启,有没有能看懂日志的大神,帮看看什么原因,拆机看了板底不属于差的板底

网友:
谁能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喔,好像是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好像是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好像是CPU虚焊

那可不好搞了。最不想动u

网友:
Panic-full看这个

网友:
主要full这个文件不是每次重启都出来

网友B:
从鑫制造里看的就是cpu虚焊

网友:
diao了,cpu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鑫制造里看的就是cpu虚焊

这个主要看哪一点?我也看鑫智造了,不知道看哪一点关键处

网友:
看下是不是通病板底

网友:
看到了cpu虚焊

网友:
鑫制造上面连这些代码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