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an X

楼主(2020-04-01):
titan帕斯卡核心供电电感对地是多少图片欧正常的?我测得是0.2欧左右请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A:
高端显卡的VDDC对地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问题是点不亮

网友B:
电压怎么样?核心二极体你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C(2020-08-05):
引用 网友B:
电压怎么样?核心二极体你可以不用考虑

核芯0.8V显存1.35V  1.8V 3.3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芯0.8V显存1.35V  1.8V 3.3V都正常

能进系统 就是灰屏

网友D:
我测过是0点几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显卡的VDDC对地阻值都很小的。

这卡就是灰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过是0点几的,正常

电压正常阻值应该是没问有没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