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4-01):
影驰显卡1060,12v了一下显卡风扇检测线路,导致一个
三极管
短路了,然后现在拆了三极管正常,但是风扇什么时候都是一路狂转。下图圈起的就是拆了的三极管位置。现在补回三极管会正常嘛。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