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故障排查,求教各位老鸟

楼主(2020-04-01):
本人新手,言语用词描述不当之处请各位担待

手上有一块ATX 电源,短接PS-ON 可以启动,接到主板上无法启动,一直转停转停循环

短接后启动后 PS-ON 电压 0v ,其他12v 5v 基本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 PS-ON 电压只有2.87v ,测过其他电源都在5v 左右

拆开后发现 PS-ON 对应的 电容基本都鼓包了,想先换过电容试一下

之前看有老哥说可能是 4349出了问题...

未曾系统学过维修所以不太明白

有没有更好的排查或者维修思路,请老鸟们赐教

网友:
图片没有拍,再拆开会上图

网友:
换完电容再看看、不行就是你的主板问题

网友:
学习了,电容引起的故障也多得排出

网友:
一般电容鼓包就是失效了 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电容就是个换,不好再看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