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黑触摸空焊导致显示有白线维修

楼主(2020-04-01):
  故障机型:iPhone 6P

  故障现象:屏幕有竖条

  故障分析:排除屏幕问题,第一主板触摸座子到黑触摸线路有问题,第二黑触摸与白触摸通讯异常,第三黑白触摸本身损坏。

  维修过程:拆机换屏测试触摸屏还是有竖条,排除外配问题拆出主板测量触摸座子对地阻值发现第3脚 TOUCH_TO_SAGE_SENSE_IN无穷大,此脚直通黑触摸芯片。

  维修结果:重植黑触摸芯片故障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还要飞线啊 加焊接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