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0-04-01):
有两个台式机电源供电不足,拆开量一下整流滤波电路的两个大滤波电容的电压只有150v左右,应该是300v左右才对。量元件也没有发现问题,请问各位朋友这是哪个东西出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大滤波 150正常 俩电解是串联的

网友:
这。。。。。。。150没毛病啊

网友:
两个串联150V是正常,一个才是300V,台式机电源一般后级5V,3.3V,12电容易鼓包

网友:
k760Ek760Ek760Ek760Ek760Ek760Ek760Ek760E

网友:
150很正常,因为两个电容式串联的,如果是并联才150就不正常了,

网友:
故意考大家基础知识的吧?我的回答是:150V是正常的。

网友:
你C5C6?还是C5+C6?

网友:
供电不足有可能是是因为输出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输入端滤波电容正常150v~155v左右,12v输出不够就检查他的电容,电阻。

网友:
这都不知道居然不怕炸吗

网友:
宽幅输入(110V-240V)电源都是这样的,两电容串联。

网友:
大滤波 150正常, 2电解是串联的....

网友:
串联电容150没错呀

网友:
嘻嘻,大佬多,看来是后极故障

网友:
测量各输出电压,如果正常,就是滤波电容,或者是整流2级管

网友:
每个电容两端都是150V左右,正常,2个电容两端则就是300V,正常;重点量一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大滤波 150正常 ,大电解是串联的

网友:
后级输出电容容量不足吧!全部拆下来量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