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708 820-00875-A 换电池无法充电

楼主(2020-04-01):
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吗?

原来的电池坏了,买了个新电池就无法充电了
充电电感我测量了,有充电12V电压
这个机器换电池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导致不充电吗 ?
这个苹果比较新,我不经常修这种比较新的苹果,所以特来问问各位

网友:
测下 =SMBUS_BATT_SCL、=SMBUS_BATT_SDA的对地阻值和波形,你换电池,这根线不要忘记插,不插读不到电池

网友:
先看认到电池没有

网友:
现在这个换东西的难度都加大了

网友:
买到假电池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