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进入Bios后发现时间不动。

楼主(2020-04-01):
导致每次开机时显示时间就是上次关机时间,已排除CMOS电池问题。怀疑是主板上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我猜是晶振老化的问题,32.768那个两脚的小圆柱体,一般在桥附近。有新的最好换新的,没有就从料板上拆个过来。

网友:
先刷BIOS 在换 32.768晶振   还不好那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