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豆ADOL13F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20-04-01):
求助
华硕a豆ADOL13F  CPU I5 8代。
进水,明显看到有线路腐蚀了,通电测试,不过隔离电路,测公共点大短路。CPU3个电感,有两个4欧,一个10欧,供电上下管短路,这样低的阻值不正常吧。

板子应该不只CPU坏,现在的新机器8代,9代U的UPU对地都大概是多少。最近遇到几台了

隔离电路控制是bq24780s,这个芯片很多坛友说不接电池不过隔离的,那如果电池没电,那不是只能换新的电池?还是有什么办法,要不然维修成本以后越来越高了。

网友:
值低正常 至于24780 还是看个人修行  有些借鉴一下  就行了  别太认真

网友A(2020-05-14):
你修好了吗,我也接了一台这个型号,进水

网友:
细心是决绝问题的根本,不然可能又要走弯路最后可能机器都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吗,我也接了一台这个型号,进水

没有,退了,CPU的供电MOS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退了,CPU的供电MOS全烧了。

我这台我也没弄好,准备寄到上海同行那里去,

网友C(2020-07-11):
一毛一样的进水问题,一样不通电,腐蚀位置搞干净后待机0.13,没什么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毛一样的进水问题,一样不通电,腐蚀位置搞干净后待机0.13,没什么头绪

CPU对地多少?测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对地多少?测测看

谢谢,上个星期加焊了IO亮机了,刚开始以为开关也不行,直接发了个键盘回来试了不行就加焊IO,浪费了点邮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上个星期加焊了IO亮机了,刚开始以为开关也不行,直接发了个键盘回来试了不行就加焊IO,浪费了点邮 ...

看看CPU供电对是多少,好对比,也不知道我的是不是CPU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供电对是多少,好对比,也不知道我的是不是CPU烧

来迟了,上个星期搞好都拿回去了,希望不会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