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2张主板插电点开机无反应只有把电源线拔掉在插回去点开机才会有反应

楼主(2020-04-01):
主板插电点开机无反应只有把电源线拔掉在插回去点开机才会有反应
一张华硕B85-PRO GAMER

插电量了下slps3# slps4#无电压,正常插电当rsmrst#3.3v后就该出slps3#跟slps4#
(io芯片 psin psout是正常的)
重新插拔电源线后又正常,这张主板不知道是电容漏电还是南桥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过了几天碰到一张软路由

客户短接3v5v把桥给烧了,没换桥之前也是插电点开机没反应重新插拔电源线就能触发开机
这张主板客户同意换桥于是我把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第一次插电不触发开机,重新插拔电源线就可以开机。
这张软路由换了桥还是一样,怀疑华硕那张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各位老司机帮忙看下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刚入行小白遇到这种问题完全没思路

网友A:
桥挂了  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  没必要折腾了

软路由那个桥我确定百分百是好的,因为是我自己用的主板上拆的

网友:
软路由那个主板,有AUTO/ON跳帽的,你看看有没有插上,这个是插电自动触发的,不用开关针,华硕B85那张是ME供电问题,通病,南桥边上的电感上面模块问题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块V星H61主板,插20p的电源死活不触发,只有开机针脚5v,其余电压全无,后来插24p电源居然轻松触发,差点把板扔掉

网友:
看来有时候一些奇葩问题还是得靠经验累计才能解决

网友:
这块板好稀有哦

网友B:
碰到技嘉p67也是这个样,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技嘉p67也是这个样,网卡坏了。

网卡坏了是不触发还是自检过不了?

网友:
后来怎么样了,解决了没

网友:
这个版有通病的吧

网友(2020-08-09):
KB3722Q 损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