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声音自己在调小,要测那个信号,从来没见过这个问题

楼主(2020-04-01):
神舟K580,声音自己在调小,要测那个信号,从来没见过这个问题,,,这机子问题是声音调到最大自己慢慢调小了
。有没有办法让他不能调小

是那个信号发给IO的。然后IO是那个信号发给南桥的。对声卡电路不是很了解。

网友:
声卡问题啊

网友A:
外接也是一样的,禁用声音我接USB也不行

网友:
键盘坏吧。拔掉键盘也会这样吗?

网友B:
键盘或者系统吧 ,不行刷个ecbios 或者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或者系统吧 ,不行刷个ecbios 或者换ec

都试了。。。是裸板试机的。只插硬盘和外接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也是一样的,禁用声音我接USB也不行

你没有声卡芯片?换个试试,没有芯片就吧芯片取下来,用USB声卡试试就知道是声卡本身问题还是EC问题了!剩下的就是进货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声卡芯片?换个试试,没有芯片就吧芯片取下来,用USB声卡试试就知道是声卡本身问题还是EC问题了! ...

你主板上带着坏掉的芯片,应该是它导致的,这个问题不多见

网友D:
键盘接口的值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接口的值打了吗?

打了,都正常没有偏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主板上带着坏掉的芯片,应该是它导致的,这个问题不多见

试了不行。外接应该不受内部声卡影响了吧,应该是IO或是南桥.我感觉是桥问题,报价叫客户换桥,说太贵不搞了。。哎。换桥报260不贵吧。

网友:
肯定不是桥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些小细节没注意到!要时候去查!客户不急要,肯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不行。外接应该不受内部声卡影响了吧,应该是IO或是南桥.我感觉是桥问题,报价叫客户换桥,说太贵不 ...

不贵!但是这个问题不修就不修了!声卡电路也不太好查!有些特殊故障不好下手!这儿问题要是直接不亮还好说!他毛病不大,要是动桥就不好说!

网友:
去掉键盘看看吧

网友(2020-06-26):
楼主好了没,声卡芯片换了吗
我这有台和你故障一样

网友E:
估计是声卡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声卡芯片引起的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不是键盘引起的话就真不好查了

网友:
换了声卡芯片,还是原故障
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音量控制的线  路漏电吧

网友F:
已经确定是EC的问题,换了现在好了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风扇狂转,刷了好多论坛的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确定是EC的问题,换了现在好了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风扇狂转,刷了好多论坛的bios,还是不行

厉害了,这个都能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