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706不进系统,

楼主(2020-04-01):
1706不进系统, 卡进度条,重装系统后提示关键性软件更新错误,更新不了就继续下一步安装不了,而且就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重试,一个是关机,重试多遍无果,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神吗

网友:
主板拆出来看过也没有腐蚀什么的,很干净

网友A:
查下T1芯片的工作条件,给你发两个帖子参考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042-1-1.html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2811-1-1.html

网友:
修好上来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T1芯片的工作条件,给你发两个帖子参考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042-1-1.html,https: ...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48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226-1-1.html ...

好的,已加分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
改一下命令?

网友:
之前也遇过一台,料板拆个T1换了问题一样,再网上买全新的T1,装上去,还是一样,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T1工作不良

网友:
最后还是退回去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