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4-3478 USB接口坏维修

楼主(2020-04-01):
戴尔14-3478笔记本版号MLK-R 17841-1,正常开机进系统没问题,左侧两个USB接设备不好用,测量USB供电没有,检修发现U3501短路,这种芯片最好找戴尔坏料板拆件最省事,更换了一个54B2E,坏件是54B21,BIOS程序是好机器备份,测试没问题!

25b128c DELL14-3478 版号MLK-R 17841-1.BIN

BIOS程序

网友:
直接短接也可吧

网友:
修好就行 维修的精髓

网友:
接口坏,重点检查边上电子零快又稳。

网友:
好像戴尔的接口特别爱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快修啊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舒服,以前遇到一个机子,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值正常,修了半天才发现是桥usb模块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