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s-14isk 关不了机

楼主(2020-04-01):
联想 300s-14isk 版号14292-1重启没有问题,就是软关机关不了,指示灯一直常亮,风扇常转,装系统,刷BIOS都没有解决,以前倒是遇到过BIOS出问题的,刷个BIOS就解决了。这台本子我都刷过三四个了都没有解决。论坛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没,有遇到过的朋友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A:
解决了吗?EC带程序不?

网友B:
WIN10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EC带程序不?

ec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 也不行/////////////////////

各种系统都试过了

网友:
开之前看看有电压提前出来没   都正常的话 个人怀疑桥   建议

网友:
刷bios可能不行,把bios芯片业换了试试

网友C:
兄弟  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怎样都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怎样都关不了

没有解决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