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15-3543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0-04-01):
接同行笔记本一台 不亮机,电流有跳变 ,论坛下载刷BIOS 不行,测量主板屏线接口3.3无供电,测量接口旁边U5201 无3.3V供电输出,输入有3.3V  EN脚有3V,故障确认更换U5201  五脚芯片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屏无供电吧

网友:
这种小芯片还是很考验技术

网友A:
这种故障键盘大小写灯会亮,外接有显。。。你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键盘大小写灯会亮,外接有显。。。你还刷BIOS?

我也怪纳闷这个处理办法啊。

网友:
这款机器这地方坏得多   无屏供电背光和亮度都不会出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我有的时候懒得找图纸我一般都是拉线。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先刷BIOS。屏供电不上的话肯能不会报警8声。先接个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    今后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键盘大小写灯会亮,外接有显。。。你还刷BIOS?

同行拿过来的键盘没拿过来

网友:
我这一样板子7声报警这个芯片没3V直接换U了

网友:
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

网友:
平供电坏了  这种收钱就完事了

网友:
秒杀   屏幕缺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