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进PE或WIN系统时一到滚动条风扇立马狂转几秒后掉电

楼主(2020-04-01):
THINKPAD E480,板号:EE480/EE580  NM-B421,进PE或WIN系统时一到滚动条风扇立马狂转几秒然后掉电,BIOS下不掉电风扇运行也正常,CPU的+VCC_GT供电一直没有不知道是否正常,BIOS刷过好几个包括原厂的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bios  检查温度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已换过无效,一到滚动条风扇立马狂转然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机

网友:
检查温度

网友:
我有一台戴尔的这样是显卡虚汗!

网友:
CPU和显卡温度很正常,板载CPU和桥一体的芯片功耗很小,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各路供电波形都无异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会不会CPU空焊了呢?这种情况比较难说。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手中也有一台故障相同

网友(2020-05-20):
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压,修一台E460的,也是这个电压没有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手上也有一台,进Bios不掉电,进系统到进度条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