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电脑win10系统如何改win7系统

楼主(2020-04-01):
联想电脑win10系统如何改win7系统

网友:
9代之后的改不了吧

网友:
win10用着不好吗

网友:
重装系统啊啊

网友:
看看楼主是几代的机器,好像6代以上的机器安装不了win7

网友:
先按系列号上官网看看驱支不支持10,不支持就不要折腾了,就是折腾好了也费时费力,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