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小修联想B305

楼主(2020-04-01):
今日收到同行送来联想B305一体机,AMD架构。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无反应(背光没有,屏幕无反应),开机指示灯正常。
测试开始:结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最高到2.7左右,然后回落到2.1 稳定。
分析:开机电流正常,屏幕没反应,第一考虑到显卡。很快就排除掉了,理由:一般显卡故障肯定背光正常屏幕黑屏。此故障不符合。然后开始走弯路。各供电测试,正常。显示器信号测试,正常。液晶屏单点屏。正常。我去XXXXX。实在想不出来故障原因,后来翻论坛,发现有弟兄说是显卡24芯片程序问题会导致。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清空24芯片。上电测试  ok
总结:以后修奇怪故障的机器一定先上论坛,真的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24芯片位置已发,兄弟们可以参考。

网友:
这样都行,不错

网友A:
牛。。。 把显卡的BIOS 清空 居然还能用哦 ,。。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 把显卡的BIOS 清空 居然还能用哦 ,。。高科技

清空的不是显卡的BIOS是24芯片,里面记录的是屏幕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厂家使用时间等等。这个芯片清空后驱动芯片会自动重新写入新的程序,所以没事,千万别清空显卡的25芯片,会造成显卡不工作。

网友:
一般是北桥坏的多

网友:
谢谢老板,刚好需要

网友:
第一个图吗

网友:
谁显卡坏,背光不一定亮

网友:
我都是先搜一下。然后再干。哈哈。

网友:
对,靠近主板边缘的是24芯片。

网友:
我以为显卡bios给干没了呢

网友:
看到这种成色,就建议客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