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275E4V笔记本 那个蕊片是BIOS

楼主(2020-04-01):
那个蕊片是BIOS蕊片,要刷BIOS程序

网友:
AE1329  上面有这个型号,别人说不是

网友:
E51426  别人又说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ec旁边就是呀。你是新手对不对

网友:
是,很新的新手。第一次pojie这个密码,好,那我等下就开始刷了

网友:
区分BIOS很简单,你就看8脚小芯片就行了,一般比mos管大,也有一样大的,上面都有丝印的

网友:
多接触就知道了

网友:
版号02239上面的就是

网友:
有丝印的,一般比MOS管大一些

网友:
建议自己别动手,看点基础的电路知识。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朋友 下次不知道 就发清楚些的 都发几张照片 这样也能帮你看看 BIOS 基本是 8脚 稍微大些的 芯片 上面有字

网友:
那个8角大的就是

网友:
你觉得有能力无损的拆焊么   芯片还不认识 建议你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