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求助一下,la-d821p 无待机问题

楼主(2020-04-01):
各位老师 求助一下,la-d821p 无待机问题 图纸是en1没有5V和3.3V en2有4.3V电压

网友:
en1和 en2是开启

网友:
这个芯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工作

网友A: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无3V和5V输出,时序表里写了S5/S4在AC状态下是有3V和5V的

3VLP和VL电压都产生了,但EN1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无3V和5V输出,时序表里写了S5/S4在AC状态下是有3V和5V的

3VLP和VL电压都产生了 ...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搞定了,先把EN1和EN2连起来,3/5Valw就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我想了一下,找个EC换了一个,再把连上的EN1和2断开,再通电EN2的3.3V就出来了。触发后看电流已经亮机,过程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EN1 EN2是EC发出来开启3 5V待机的,EC发出的条件是有供电,复位,读EC程序配置脚位。

网友:
多学学,待机条件查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看这个样子你是不是不太明白哇?怎么学的

网友:
en2有的话,检测一下+3vlp有无电压和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搞定了,先把EN1和EN2连起来,3/5Valw就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我想了一下,找个EC换了一个,再把连 ...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
电压和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