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OPEYE-H61-UATX:1.00 1155针主板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桥1.05V供电

楼主(2020-04-01):
按下图测各电压,发现没有桥电压1.05,测为0V。VTT电压为0.75V,CPU电压0V,VCCSA为0V,其它电压正常。

按这个网网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5273-1-1.html   测试RT8121电压如下:
13脚 VCC12供电:12V正常
8脚 VCC5供电:5V正常
7脚 RT\EN开启:0.04V(正常5.07V)
17脚 PWRGD电源好:0.01V(正常1.05V)
16脚 BOOT自举:12V(正常15.26V)1脚0V
5脚0.02V
7脚0V

RT8121参考电路图看下图:

7脚 RT\EN开启 接5V的上拉电阻测是22K,拆了换成1K电压也一样0.04V

是哪个地方坏了?资料太少了这个主板,RT8121不会坏了吧?

补充内容 (2020-4-8 01:33):
今天零件终于到了,换了RT8121,测RT8121第7脚3.3V,桥1.05V,其它的电压也正常了,CPU也发热了,接上显示器,正常点亮,收工

网友:
先把1.05秀出来

网友:
pch_1_05v先修

网友:
1.05V就是 RT8121供的啊

网友:
RT8121 7脚EN测是0V,从8脚经过1个1K电阻上拉过来的,电阻测试没有问题。
RT8121 18脚VID 和 17脚 PWRGD  这两个脚是送进来的信号还是RT8121正常后送出的信号?

现在还不太明白这个RT8121这个芯片正常工作的几个条件,目前查资料说 7 8 13 这三个供电正常就可以工作,现在就是7脚不正常,估计RT8121真的坏了。。。

网友A:
这板通病就是容易烧CPU和集显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通病就是容易烧CPU和集显供电电路,

什么零件坏?

网友:
烧供电管。。。

网友:
今天零件终于到了,换了RT8121,测RT8121第7脚3.3V,桥1.05V,其它的电压也正常了,CPU也发热了,接上显示器,正常点亮,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