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60 很奇葩

楼主(2020-04-01):
显卡鲁大师,甜甜圈都没问题,甜甜圈跑块30分钟也就56℃,但是一进LOL界面 一秒立马黑屏~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发现黑屏后  核心供电变为0.4V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A:
查显存吧,甜甜圈不吃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存吧,甜甜圈不吃显存

鲁大师  和3Dmark 呢 ,想了解一下

网友B:
A卡有部分跑各种软件正常,一跑大型游戏就会花、黑、蓝,毕竟是矿了很久的东西,一般显存问题多,核心坏的相对较少

网友:
论坛内不是有个修显卡的高手吗~~你问看他什么状况

网友:
建议刷BIOS, 把GPU和内存的频率都降低点。试试。运行LOL可能显卡运行在超频模式,供电跟不上。

网友: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现象不少,能跑甜甜圈一天没事,一跑3d就挂了

网友:
A卡这种毛病很多  就是渣渣

网友:
报废!矿卡的话没搞头

网友C:
显存有什么检测软件吗????

H55

网友:
有软件,某鱼上要500块一套。修显卡少,没舍得买。

网友D:
你是不是挂闲鱼在卖?我差点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有什么检测软件吗????

乌班图linux测试系统!检查显存那个芯片坏!那个通道死火!新手有点用处!没有软件带换法也可以的 效率低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挂闲鱼在卖?我差点买了

被我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有部分跑各种软件正常,一跑大型游戏就会花、黑、蓝,毕竟是矿了很久的东西,一般显存问题多,核心坏的相对较少

谢谢,应该被你说中了

网友:
楼主你修显卡的时候是用转接板修的吗?还是说直接装主板上边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