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cpu风扇短接能转 平时不转

楼主(2020-04-01):
短接红线这两根就狂转,但是平时根本不转   cpu直接100℃,是啥问题   是华硕的一体机

网友:
第一图红色两根是  第二个图的 第三和4根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检测到100度风扇还是不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检测出问题了,

主板故障 换了风扇也没用

网友:
那就需要找图纸看看温度检测信号

网友:
直接弄个限速线接上,听听噪音,烤机看看温度,平衡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