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主板开机只有一个指示灯亮。华硕k435 2.2rev

楼主(2020-04-01):
it 8572e 这个供电芯片,短接二极管,能点亮一个led指示灯,cpu,南桥,显卡均不发热。按面板不能断电,也不能亮主板指示灯。去掉5v电池,可以触发二极管引脚到,it 8572e,附近的三极管发射极,可以亮屏。按面板按钮,可以断电。再次按面板按键,开机不行。什么都没反应。救助维修思路,,,着急

网友:
大家散了吧,这是一个终端客户,连coms电池几伏都不知道,建议你拿到迅维维修点维修,如果这都不相信,在这里问问题就更没有意义

网友:
害 这种老本还修啥呢 丢垃圾桶 买个主板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A:
这个路子。好像很野啊。虽然我不懂。我看着也挺野呢。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首先8572这个是控制芯片,而不是供电芯片,其次,你连这个芯片的图纸你都不找下,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修主板也有无厘头的修法吗?

网友:
都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电池很厉害  这电池我没有见过

网友:
你想让灯亮接个电池上去,自己骗骗自己,搞不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说的糊里糊涂的,连最基本的coms电池多少V都不知道,建议你还是送修吧,不要自己瞎搞。

网友:
一样 没看懂 发帖的是不是太绕了

网友:
同样没看懂,点二极管干嘛?正常加电以后,正常了不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子。好像很野啊。虽然我不懂。我看着也挺野呢。

我看着也挺野,短接二极管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
路子的确比较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