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600-35FP

楼主(2020-04-02):
绿5V,紫5V正常,短接无输出

网友A:
说明辅助电源部分没有损坏,如果一点输出都没有,就是主电源没有工作,检查控制管理芯片,如果输出过低,检查开关管、分压电阻、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辅助电源部分没有损坏,如果一点输出都没有,就是主电源没有工作,检查控制管理芯片,如果输出过低,检 ...

电容扒了一遍,芯片扒了一遍,就是修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扒了一遍,芯片扒了一遍,就是修不出来

整流管,开关管检查了么?我上次修了一个,+12v输出只有0.2,+5v输出只有0.1v,检查发现是初级开关管有一个损坏,紫5,绿5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开关管检查了么?我上次修了一个,+12v输出只有0.2,+5v输出只有0.1v,检查发现是初级开关管有一 ...

11个管子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