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0-04-02):
在启动选项里找不到硬盘,启动PE也不认硬盘,进BLOS,调硬盘为IDE模式,再开机,停在LOGO上,键盘不起作用,不能进入BLOS,硬盘灯长亮,断开硬盘,能进入。调整硬盘为AHCI模式,接上硬盘,键盘能操作,能进入BLOS,换硬盘,恢复BLOS,也一样,请指点一二、

网友A:
重刷bios试过吗?试试

网友B:
这个还行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B:
进USBwinpe系统,然后检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bios试过吗?试试

刷了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行硬盘有问题了

换新的盘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USBwinpe系统,然后检测硬盘

换别的硬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
1、换个硬盘试;2、换插槽试,都不出来就给桥加焊吧,加焊都不出来就桥洗白了。

网友:
硬盘装系统时BIOS里是啥格式以后就是啥格式,后期在BIOS里改可不行。

网友:
硬盘线有未有问题啊??确定硬盘好的???

网友C:
南桥旁边有没有一颗25m的晶振,有的话把它换了。

网友(点评):
多谢,高手就是高手,人也好。

网友:
附近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旁边有没有一颗25m的晶振,有的话把它换了。

大哥这个25M的晶振是干啥用的?我看了一下我的一块主板,也有这个晶振,但没弄懂它是干啥用的

网友:
H81 四代损坏率最高的桥  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个25M的晶振是干啥用的?我看了一下我的一块主板,也有这个晶振,但没弄懂它是干啥用的

好像是给硬盘控制器提供震荡频率的。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旁边有没有一颗25m的晶振,有的话把它换了。

就是这个晶振造成的。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一下,不行干桥

网友:
晶振造成不认硬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