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开机有噔的声,有背光无显,求助。。。

楼主(2020-04-02):
A1466 820-00165-A,开机有噔的声,有背光无显,接usb键盘灯不亮,刷了bios,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硬盘或屏幕   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幕  在排查主板

网友:
A1466 820-00165通病,屏损坏概率很高

网友A:
按住ALT键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ALT键看看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网友:
OPTION+COMMAND+R+P重置看看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LCD_IG_PWR_EN电压测没

网友:
像你这种的直接更换主板把

网友:
重置一下smc试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