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X23幻彩,边看电影边充电后,不开机

楼主(2020-04-02):
故障机:步步高X23幻彩,边看电影边充电后,不开机。
维修思路:听顾客描述,当时手机很烫,可以判断里面有元件烧毁。
维修过程:
1.拆机,接上稳压电源,直接打表了。用感温法,慢慢感觉,发觉是正面的电源部分发热多一些。
2.那么到底是电源周边的电容引起大短路,还是电源本身PM660-002引起呢?根据经验,PM660是比较容易坏的。遇到过步步高X20充电慢,就是PM660引起。小米6X采用pm660和一个快充芯片,这个PM660也是容易坏的。
3.暂时找不到x23电路图,我们以小米6XPM660为例,看一下PM660不但负责电源管理,是否还负责充电?电路图,清楚地表明了的确如此。
4.我们使用松香法来判断是一个电容的事还是PM660坏。结果发现PM660上面的松香先融化。我们拆下它,然后用稳压电源的正极线搭了一下主板,不漏电了。然后换上新的电源,用安卓的开机线接上主板,准备开机,发现居然漏电150毫安。
5.于是又拆下电源,用安卓的开机线接上主板,还是漏电150毫安。
6.这里后来发现有名堂在:过去我们修苹果,开机的电源线搭到主板的电池座,如果正负极搭反了,维修电源肯定报警。但是这台X23幻彩不一样,你的安卓开机线搭反了正负极,我的金卡思维修电源不是报警的,而是显示漏电150毫安。
7.找到问题后,重新换上电源pm660,注意安卓开机线的正负极,搭上,一点不漏电,开机OK

网友A:
不明白  ,换上就短接不就得了    干嘛要用开机线,  个人感觉  安卓开机线 线太多了  太占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换上就短接不就得了    干嘛要用开机线,  个人感觉  安卓开机线 线太多了  太占地方了

也没几个好吧,大部分一个型号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楼主最好解释一下,这个管的作用,用来开启什么信号的写贴时,测点时的图片配上,让菜鸟也学习下,楼主就更有爱心了

网友:
流弊安卓手机主板都能修

网友B:
金卡思维修电源----亮瞎我的狗眼

网友:
很实用 谢谢楼主分享的  有时候看看很有启发的

网友(2020-05-08):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卡思维修电源----亮瞎我的狗眼

不要自己骂自己

网友:
我买的速攻3005电源也一样,那么大的厂家配个短路蜂鸣器喇叭,难道会破产吗

网友:
vivox23充电慢怎么修啊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换上就短接不就得了    干嘛要用开机线,  个人感觉  安卓开机线 线太多了  太占地方了

怎么短接法?把检测角哥负极短接吗?

网友:
我的mix2s也是充电巨慢,无线充电不能使用,座子检查正常,有5v供电,排线尾插也换过,是否考虑是电源ic问题了呐

网友:
经验和技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