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下电源维修的流程,避免走弯路。

楼主(2020-04-02):
    不当之处,先请各位大神不要喷哦。
   首先,开关电源原理不是很复杂,基本上是以下模式:

市电经抗干扰、整流后由串联的 C1 与 C2 滤波后得到+310V 直流电压,在 C1 与 C2 上各形成对的、约+155V 的电压。辅助电源电路得到+310V 电压,开始工作产生辅助电压,并PWM 脉冲产生电路。在开机电路控制下PWM 电路产生的两个脉冲,经驱动电路通过脉冲动变压器 T3,在 L1 与 L2 中分别产生的两个动脉冲,分别驱动开关管 1 和开关管 2 流工作于开关状态。开关管 1 导通时,开关管 2 截止C1 上的+155V 电压通过开关管 1、T4 初级绕组C3 C1 负极构成路,在 T4 初级产生由上而的电流。开关管 2 导通时,开关管 1 截止C2 上的+155V 电压通过 C3T4 初级绕组、开关管 2、地回C2 负极构成路,在 T4 初级产生而上的电流。T4 为功率变变压器,是开关电源中体积大的元件。T4 初级中流过的相的电流,各绕组经整流得到不的输出电压,为负载提供电源。稳压控制电路从输出电压中取出样品电压,与基准电压相较,产生误差电压,稳压控制电路PWM 脉冲产生电路,调整输出脉冲的宽度或频率;再经驱动电路调整两只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或频率,使流过 T4 初级的电流变,从而调整输出电压。电源维修思路:
1.先检查整流后的+310v是否正常,大电容两边是否有+150等量电压。如果没有,要么整流桥坏,要么大电容坏,还有就是分压电阻坏。
2.检查辅助电源是否开启,最简单就是检查24p中紫+5v是否正常,辅助电路图,一般变压器坏的少,主要是电阻和开关管、二极管容易坏,无sb主要检测开关管是否损害,其次才是各电阻、电容、二极管是否正常。

3.主电路维修:主电路电路图:一般是由电源控制器ic发出脉冲,控制开关管g1:g2断开和闭合,驱动变压器输出+5v+12v+3.3v。如果主电路不正常,一般是先检查辅助电源+b12v是否正常,可以直接找电源内的电源ic,根据型号确定几脚为输入+12v。辅助电源正常,则判断控制ic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根据ic型号量各脚的电压,排除控制ic后,如果还不正常,就要检查+5v+12v+3.3v后面的输出元器件了。

4.主电路输出部分:注意,电容、电阻是关键点,排查难度也很大,要细心排查,其次,肖特基二极管一般都是两个封装在一起,坏一个也可以正常输出,但是有可能是输出减半,电压偏低。那一路不正常,检查拿一路就行。

混点分。不知道大家看的懂不。

网友:
图画的很好!赞

网友:
简单的,不是很复杂,哈哈哈

网友:
很详细,楼主专业

网友A:
辛苦啦,写得非常好,开关电源其实最麻烦的是修理软故障,就是有电压但是整体电压不稳或者某一路电压不稳的软故障,没电压修起反而还比较简单。对了,楼主说的三脚肖特基二极管坏一路还有输出但输出减半,怎么可能会输出电压减半?没这道理呀,尤其是空载检查电压时。

网友B:
老半桥的........
那堆正激和LLC看你怎么办

网友:
谢谢,辛苦了,费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半桥的........
那堆正激和LLC看你怎么办

老司机来了!楼主的确是十分老的拓扑的  但是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半桥的........
那堆正激和LLC看你怎么办

来给兄弟们普及一段!看看家里的一些模组还能不能起死回生!

网友:
分析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半桥的........
那堆正激和LLC看你怎么办

只是ic控制不同,原理都差不多,那些高档电源,直接换ic撤,越先进,就越模块化,修理起来相对来说更简单。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写得非常好,开关电源其实最麻烦的是修理软故障,就是有电压但是整体电压不稳或者某一路电压不稳的 ...

坏了,我指的是断路,不是短路哦,如果短路,直接过载保护,当然没有输出电压,断路的话,输出减半啊,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来了!楼主的确是十分老的拓扑的  但是分析的头头是道

哈哈哈,打基础最重要,再高端,都是从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模组大神们可以写一篇我们提高提高撤。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坏了,我指的是断路,不是短路哦,如果短路,直接过载保护,当然没有输出电压,断路的话,输出减半啊,我遇到过。

负载大输出电流不够可能会欠压,但降一半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很有条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输出电流不够可能会欠压,但降一半还真没遇到过

当然,他的比较电路ic也坏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正坏了之后,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分析。哈哈哈哈

网友:
    不当之处,先请各位大神不要喷哦。
   首先,开关电源原理不是很复杂,基本上是以下模式:

市电经抗干扰、整流后由串联的 C1 与 C2 滤波后得到+310V 直流电压,在 C1 与 C2 上各形成对的、约+155V 的电压。辅助电源电路得到+310V 电压,开始工作产生辅助电压,并PWM 脉冲产生电路。在开机电路控制下PWM 电路产生的两个脉冲,经驱动电路通过脉冲动变压器 T3,在 L1 与 L2 中分别产生的两个动脉冲,分别驱动开关管 1 和开关管 2 流工作于开关状态。开关管 1 导通时,开关管 2 截止C1 上的+155V 电压通过开关管 1、T4 初级绕组C3 C1 负极构成路,在 T4 初级产生由上而的电流。开关管 2 导通时,开关管 1 截止C2 上的+155V 电压通过 C3[/co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搞几张图上来分析一下这个就很有含量,普通电源太便宜都是直接换。

好,等我研究好了,再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F:
分享的不错,果断加分,以后还要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G:
楼主研究一下苹果一体机电源 一年要换十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的不错,果断加分,以后还要向你请教,谢谢!

相互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研究一下苹果一体机电源 一年要换十几块。

有坏的么?求购一个。

网友(2020-05-07):
感谢分享,通俗易懂。
碰到几个品牌货,让人头大的毛病,都是少见的故障,弄了快2天,没什么心思弄了,估计是因为数字表没测准问题,先扔一边再说,等心情好了再干。

网友:
然而我这只有一个大电容,耐压420V,330uF,并不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