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40卡logo

楼主(2020-04-02):
   故障1
   版号:112141-1(参考相近)
   故障:卡logo
   示波器打各路电感,波形平滑,唯独vcc_Gfxcore没供电。

  待机0.04A,就觉得不正常,此机正常待机0.01A,更换ncp5911和mos管后,待机恢复0.01A,再次上电,故障排除。首次见识没集显供电也能亮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师傅。

故障2
  Hp 4340 0.2A掉电
   版号:11241-1
   故障:掉电

  打各路阻值基本上没短路,断开各路Pg后,看这波形就联想到升压,故障在这!

  故障3

     Hp4340待机0.03,且黄灯常亮
     版号:11241-1
     故障:0.03A

  充电时黄灯才会常亮,此机正常待机0.01A,scl_main和sda_main还要波形,伴有电压输出,也难怪电源口是黄灯。

    测main_bat_det#_c为低电平,说明检测到电池已插上,判断ec坏,更换后误杀EC。于是丢一边让它凉凉去。后面接连2台都是同样故障,就联想到会不会可有通病?
   电池检测脚就几个零件,逐一检查,发现D3903冒了一个小泡,更换D3903后恢复0.01A,检查Bat_main_det#_c为3.3v,待机黄灯不亮。

网友:
那个供电是显卡供电,除此之外还有个核显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点赞

网友:
看来要多备点管理芯片了,很少换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