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主板不触发,原来主板电源接口要接24p

楼主(2020-04-02):
前两天遇到一块V星H61主板,死活不触发,只有开机针脚有5v电压,其他供电全无。一开始以为短路保护查对地阻值,无果,又按通病修去电容之类,故障依旧,准备放弃丢垃圾桶时不死心换了个电源接口是24p的试了下,结果轻松触发,看来原来那个20p接口的电源该扔了,白白浪费大半天时间。
补充说明,原来那个20p的电源是好的,点其他主板没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怪事

网友:
主板24p  接口12分了多路?

网友:
这个确实奇葩

网友:
原来那个20p的电源是好的,点其他主板没问题

网友A:
就跟我开始学修6系时不插CPU然后满大街去检查为啥不触发一样扔了干嘛?改成可调电源练手艺啥。

H55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一般情况下都是接24PIN,早期的电脑直接20PIN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跟我开始学修6系时不插CPU然后满大街去检查为啥不触发一样扔了干嘛?改成可调电源练手艺啥。

Sktocc#一佗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