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解决GA-B75M-D2V 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楼主(2020-04-02):
同行一GA-B75M-D2V 主机不开机。

测试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测内存供电0.38V。拆机,直接RT8120H 替换RT8120D.

开机正常,可以进系统了。

谁知进系统鼠标和其它USB均不能用,显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鼠标灯亮,说明有供电。又拆。
测USB所有供电正常,阻值正常。

找到D4测1脚3.4V,2脚0.92V,3脚2.0V小跳变。
焊开1 2脚,测1脚3.4V,2脚0.4V,3脚3.4V。很明显是2脚异常,去掉电容一样。
短接1 2脚后,1 2脚均为0.4V。

暴力点,直接短接3.4V供电。再测2脚3.4V,摸桥没有因此发烫。
然后飞线,装机,测试中。。。

网友:
给你点个先赞  确实很暴力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搞个上拉电阻或者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搞个上拉电阻或者限流电阻

上拉有可能会拉低,既然直飞,桥没因此发烫说明桥内部电路可以承受,30块的事,直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有可能会拉低,既然直飞,桥没因此发烫说明桥内部电路可以承受,30块的事,直接来。

哦  这个情况上拉真的有可能会拉低

网友:
加个限流电阻岂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故障是分压电阻坏了,费点时间找到换了就完美了

网友:
看来这个暴力维修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呵,都胆心会出问题。其实测到今天,两天了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我还是退一步,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做一下优化,这样理论上更安全一点。

挑起管子,拆掉分压电阻。D4三脚均3.4V。
去掉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