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 老是烧充电芯片

楼主(2020-04-02):
华硕X43B 板号A-7321P  故障不通电,检查发现隔离管没有过!  发现充电芯片ISL6251供电DCIN没有!发现芯片24脚短路,然后发现连接24脚的 PD101一边有19V另外一边没有  更换充电芯片之后! 电压出来了!也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过了大概几个小时,这个芯片又被短路,量芯片24脚又短路! PR113这个电阻也经常被烧的无穷大(本来这个电阻是10欧的) 这次发现PD101这个二极管也直接坏了!取了芯片 这个二极管也是一边有电压另外一边没有!  这次我又重新换一个充电芯片 更换一个二极管 电阻也更换了!  又能正常开机,也可以充电! 结果放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来开机,现在又出现不通电了! 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就插上就没有任何反应!   结果拆开还是同样的问题,又是那个充电芯片的供电24脚没有电压, 又测量那个PD101  结果发现还是一样一边有电压 另外一边没有电压!   现在我想问的是这个电路图里面 这个充电芯片 供电DCIN就是主供电的19V经过PD101二极管到一个10欧左右电阻给芯片供电!  为什么我全部换完了  还会经常烧这个充电芯片  那个电阻和二极管也会经常坏!     写的有点乱,希望大家能理解!!  帮忙分析下 我这个故障  附上电路图! 帮帮忙!

网友:
充电的两个MOS管我也换过了,PQ108和PQ110

网友:
隔离管也换下试试

网友:
隔离管和充电管都测量过,都是好的

网友:
把那个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周围的原件都换过确实不好修,我遇到老是烧的都退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会造成这样故障,试换一下

网友:
是否有尝试看一下客户的电源

网友:
查一下isl6251A, 1脚vdd外围元件是否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