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66自己关机

楼主(2020-04-02):
14-7466进系统就像点了关机一样,自己关了(不是的掉电那种现象),软件已经排除,刷了BIOS现象一样,裸板子点也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A:
试过acer的,一登入系统,几秒就自己按了退出关机。后面是电池造成,换了电池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acer的,一登入系统,几秒就自己按了退出关机。后面是电池造成,换了电池就没事

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