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C显示器SM4043发烫问题,LG产的液晶

楼主(2020-04-02):
论坛见到有人提问,但没有后续解决的回答,本人正好碰见,索性研究了一番,虽然解决了,但也伤心。。。。。。
分享出来,怀疑是通病,希望有人碰见能修的快点。

显示器品牌:AOC
显示器型号:I2369V6  (230LM00025)
液晶屏型号:LM230WF3(重点在于这个lg屏,很多品牌在用,怀疑是通病)

故障描述:外观通电故障——指示灯(绿)亮下灭,反复。
                拆机测量故障——屏幕上的板问题,单独接个屏供电,sm4043发烫。还能听见一声一声的间断声响。

维修过程:
1.几个主要的供电,打二极体值,都很正常,怪就怪在这
2.订了SM4043芯片,芯片到货后换上故障依旧。
3.没办法,硬着头皮研究,拆件和拿刀断线,
断到vgl,没有大电流了,芯片不烫,拆后段元件,一个电容引起
【故障怪在,vgl电压正常,而且断电测阻值也正常,电容拆下来,测量也不短】

【具体故障点看图标记----------很伤心,修好后发现屏是裂的,磨砂的表面,灯照都看不到裂的,伤心】
哪位大神知道,这种磨砂表面的屏如何看是否裂了?灯照不行,看不出来。

网友A:
今天遇到一台,去掉这个电容还是原故障,不停的黑了亮

网友(2020-05-23):
我也遇到此屏4043发烫,但取掉电容还是发烫,我认为LG这屏是绝症,没什么良方的

网友:
修屏的贴很少  顶起啦啦

网友B(2020-06-29):
品牌:acer
液晶型号:RB5LM230WFA
芯片型号一致,按你的图看边板也是一致的
故障是背光正常,显示2秒花屏拉白线,如此反复

网友B:
松香法发现 VST后端 电阻47Ω电阻首先发热,
然后是VCH_E后端47Ω电阻发热,
接着是SM4043 右下角和 三极管D3(KJE C3)发热
量电源 此几处电压反复跳变和屏幕不正常频率一致。

网友:
这个屏容易坏

网友(2020-08-20):
我的故障也是一样的,换了SM4043芯片也不行,屏真不看不出来烂了

网友(2020-10-02):
引用 网友B:
品牌:acer
液晶型号:RB5LM230WFA
芯片型号一致,按你的图看边板也是一致的

我碰到个联想的显示器,屏幕型号和你的一样,也是图像显示正常过个几秒就白屏有竖线,一直反复

网友:
把屏线拔掉。。开机屏背光一亮不就看出来屏裂了吗!

网友:
有的屏在正面用强光手电照,也看不出来屏裂。应该是屏表面的偏光片的问题。这种偏光片导致从正面射入的光线严重衰减,无法照亮屏内部的背光材料,以致看不到屏裂。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台,去掉这个电容还是原故障,不停的黑了亮

我的也是,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香法发现 VST后端 电阻47Ω电阻首先发热,
然后是VCH_E后端47Ω电阻发热,
接着是SM4043 右下角和 三极 ...

小舅子的屏幕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反复重启,边板和cof都没有进水的痕迹,重启前会花屏闪屏,带有呲呲的打火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