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12314-1换显卡后外显内不显,屏线上的DBC_EN信号为0V

楼主(2020-04-02):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 3437的本子, 开机不亮,电流有跳变,拆出主板,用风枪吹一下显卡,机子亮了,在网上订了一个显卡,换好后,组装完面测了半天,发现屏一闪一闪的,后来就不亮了,发现电流从0.5-0.8-0.5不动了,换了内存与BIOS,还是一样,把屏线拔掉,插HDMI转VAG,外接有显示,屏拆下来,测是好的,DBC_EN 这个信号是屏线第一脚,量屏线是通的,现在就是DBC_EN这个信号为0V,不知是什么问题,现在把旧显卡装上也一样的,外显内不显,请各位大师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如图

网友A:
但是干嘛不直接加焊啊  还去更换新卡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贵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显卡问题的直接帮客户换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去除显卡能用集显把,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干嘛不直接加焊啊  还去更换新卡

我都是换新显卡

网友:
建议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或者把旧显卡装回去试试

网友:
必杀技换主板

网友:
这个板子可能是U的事

网友:
换显卡的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
dell的这款主板不容易维修 CPU故障多板薄 典型故障是开机报价7声或者三声多数是CPU故障 你可以屏蔽独显使用集显试试看 外接正常进系统看下独立显卡正常不正常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款主板有坏独显的。

网友:
这个没坏过显卡来,是不是你方向错了,你吹显卡热到什么以后好的

网友:
这个信号是啥信号

网友:
原来的换回去呢 ?NV的显卡现在坏的真的很少。。

网友:
你把独显拆了 试试 这个跟显卡应该没关系

网友:
         强制开起屏供电试试。

网友:
现在这种显卡还没有遇到坏的,这部分以前归显卡管的事情都让因特尔垄断了。

网友:
前几天,刚弄过一个,cpu坏,报价480客户不修了

网友:
有电路图吗,分析下上路

网友:
加焊cpu搞定,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