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开机时显时不显

楼主(2020-04-02):
一个DELL N5010开机时显时不显,开起来能显示就是正常的, 开不起来就是黑屏,拆机,这笔记本是英特尔CPU,显卡是AMD大显卡芯片,能显示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于是开机量屏接口供电,有19V,没有3V开启电压,这3V开启电压是一个六脚小管的控制的,找一个换上,开机有3V了,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直接改了会更稳定

网友:
直接改会更稳定    楼主好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