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 不读SSD,换CPU后卡滚动条不进系统

楼主(2020-04-02):
原机不读SSD,测量CPU供电短路,判断CPU坏,报价换板客户同意更换,坏的板子留了下来,放了好长时间,最近有时间就拿出来搞一搞找了几片CPU一样的料板,测量下CPU没有短路放进烤箱烤,等有时间就拿出来拆

换了CPU后读到SSD了,但是滚动条走到最后的地方卡住了,卡在最后滚动条的地方的照片忘记拍了

觉得可能CPU有问题,而且有其他东西忙,就把板子收起来,就这样又过了个半个月时间,昨天拿出来再看看,打算再换个CPU,临下班前把CPU从料板上拆下来,顺便把球植好。
今天想直接干CPU,但是想了想,放了这么久了再试试看,结果开机还是那个鸟样。突然想到开机有点慢,之前好像是刷了一个备份的BIOS,想想把原机的改个ME试试,用软件看了下ME的版本是 10.0.35.1012,于是从论坛下了一个ME v10.0.35.1012_MacAir,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8857-1-1.html#pid15590002

替换后开机速度快了,而且在进系统滚动条也快了,直接就进了系统

原来ME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还好没有再去干CPU。希望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借鉴下,避免走弯路。

以下是我最近发的两篇经验帖子,也可以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48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226-1-1.html

网友:
这经验帖子发出来没几个人看

网友A:
很关键没有在去干U.而是去刷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关键没有在去干U.而是去刷了程序

是的,不然就白干了

网友B:
换了CPU卡进度条进系统慢,我看见我同事也是改一下me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CPU卡进度条进系统慢,我看见我同事也是改一下me好了

有遇到过没修过的,也是滚动条走完就卡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ME问题,还没试过,你那边有遇到过吗

网友:
换cpu必须更换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过没修过的,也是滚动条走完就卡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ME问题,还没试过,你那边有遇到过吗

苹果的BIOS好像比较少出问题,我同事他们是换了u后才会动me

网友D:
差点又要换U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又要换U  这是个大工程

这个还好,不难,我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网友E:
现在好多机器换u都要重新刷me,,,

网友F:
能换u和桥的都是老手

网友:
果断收藏,图文并茂,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机器换u都要重新刷me,,,

是的,好多不刷me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谢谢大神!!!

不客气,我也不是什么大神,纯属经验分享而已

网友H:
这个CPU不好做  不知道是不是我BGA问题  板子老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CPU不好做  不知道是不是我BGA问题  板子老容易变形

发热砖有没有开啊?你用0.45的球,基本都能做好

网友:
换U成本高啊,学习了

网友I:
现在的机器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机换桥 基本上都要动ME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换u和桥的都是老手

这个简单吧,就是温度的把握,其他的都是死的东西

网友:
料板上拆下来的,放着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机器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机换桥 基本上都要动ME

换桥的就要改ME

网友J:
高手也有懵逼的时候,换U换南桥都得刷ME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也有懵逼的时候,换U换南桥都得刷ME

哈哈,是的,一时忘记了

网友:
跟老司机  学习 涨姿势     谢谢谢谢分享    加分

网友K:
请教下楼主换U用多大的锡球啊,主板焊盘用不用拖锡带拖,还是烙铁托平就行?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换u都要重新刷me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楼主换U用多大的锡球啊,主板焊盘用不用拖锡带拖,还是烙铁托平就行?

焊盘吸锡线拖平,跟普通的一样处理,锡球用0.4 或0.45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焊盘吸锡线拖平,跟普通的一样处理,锡球用0.4 或0.45

要用烤箱先烤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用烤箱先烤板吗?

这是肯定的

网友(2021-06-14):
又是me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