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遇到好几块这种,插外面那个内存槽子不显示,
代码卡15,插里面的就行。槽子用镊子刮过,
用酒精洗过,cpu座子也用酒精洗过,就是不行
不知道该咋办了,求助一下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
主板供电坏了吧

网友:
估计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技嘉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既然能正常使用。折腾大了也没必要。修好也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技嘉的板子咋卡15的特别多,我这里还有一块在放着呢,也是卡15

网友:
应该不是槽子的问题, 我这里有一块是技嘉P75,上面是四个槽子。都试过不行的。

网友:
卡15是BIOS问题啊

网友:
买个带灯的内存测试卡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SPD没有也会跑15

网友:
日本办法,先把内存附近电容换啦,再刷B,试试。

网友:
一测供电二打值三查CPU针脚

网友:
今天遇到也是技嘉一个插外面内存槽开机无显示,打值卡灯都正常,同行这张主板写着换座,量了半天后来还是决定换座,换座之后居然能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