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 LA-8642P 短路桥坏EC坏导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02):
  从同行现代电脑那里拿来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型号Y485板号 VAQYA LA-8642P Rev 1.0,同行说不通电。拿回工作室接上高精度线性可调电源HP6632B马上保护起来,不装电池也一样,完全看不到待机电流,以为是大短路了。

  用兆信的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06A 表底是0.003A,待机电流0.003A,且可调电源一直不断有咔咔的声音,应该是内部有继电器在动作,我的初步估计是有大短路,由于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充电芯片的保护作用所以瞬间断电,再不断地循环。目测EC KB9012QF A3 已经烧穿,其它地方没发现烧的痕迹。

  二话不说先列下硬件情况:

  联想 Y485

  板号 VAQYA LA-8642P Rev 1.0 2013-02-19

  AM5750DEC44HL AMD A10-5700M Series 四核

  FCH 218-0844012 1334

  216-0842036 1329

  DDR3L 4G*1 SK hynix 双面8片

  三星 1000G

  EM=FJ EM FJ RT8205LZQW待机3 5V供电芯片

  KB9012QF A3

  25Q32FV

  19V的电压从第一个隔离管PQ301过去就从19V降到18.5V,管子的G极也是18.5V不导通电压是从体二极管通过的,第二个隔离管PQ302出来就完全被隔离了是0V,两个隔离管的G极受控于相同的信号同样是18.5V,公共点无电压。

  要想公共点完全导通,就要满足以下条件:PACIN为高电平或者ACON为高电平,且ACOFF不能为高电平(这个不用查了,电池强行放电校准信号平时一般不使用),BATT_OUT(电池电压检测信号,只要电池电压不低于8.95V,就不会影响公共点的输出,这个墙头草电路饼哥讲过,我就不再嗦了)平时一般是低电平。

  了解这些情况后剩下的目标就是主要追查PACIN 和 ACON,PACIN 由ACPRN控制。

  ACPRN由PU301 BQ24727的5脚发出,实测6V证明适配器检测不通过,低电平才正常。

  BQ24737_VDD是芯片的16脚输出,作为PACIN 的上拉。实测6V正常。

  20脚VCC 18.5V正常。6脚ACDET 2.7V正常。推测应该是公共点有短路电流过大所以保护起来不输出低电平的ACPRN。一测果然公共点对地只有2欧姆是短路了。拆除PR301(公共点的检流电阻)发现是后端短路,烧机大法来了:不用19V用3.3V来烧机已经可以摸出哪里发烫了,烧机是很灵活的方法,不一定按照19V的公共点电压来切入,3.3V烧机如果是大电流也可以找出发热的元件,尽量用最小的伤害来找出问题的所在,看看是哪里短路了,明显地感到FCH 218-0844012烫手,PQ401(AO4466 AO4466L 10A 30V)烫手,此管是+3VALWP的上管,原来是电压直接冲下来了,桥肯定烧了,+3VALWP去的地方多,烧一片到底到何种程度呢,以后告诉你。

  拆除PQ401后,装上PR301(公共点的检流电阻),ACPRN为低电平正常,公共点电压正常了,+3VALWP +5VALWP 都没有。PU401 RT8205LZQW的所有条件全正常,由于+3VALWP后端短路所以断开PJ402。

  更换PQ401后测量,不行,+3VALWP +5VALWP还是出不来。换PU401 RT8205,用TPS51125代替,3.3V和5V的PWM输出正常了。示波器测量PQ401和PQ402这两个上管的G极,波形正常可以达到24V左右的波峰,自举部分无问题放心了。

  前面已经知道FCH 218-0844012烫手的情况了,应该也是造成3.3V短路的原因,换芯片没商量,换后3.3V的部分不短路了。

  把PJ402连接回来,不触发,应该的,因为EC已经烧爆了,这EC是自带程序的,全新的芯片需要自己烧录程序进去。为了方便我订了个剪板的KB9012QF A3换上去,触发正常了,电流哗哗的直上终于亮机了。这次算是幸运的,上管击穿短路19V直下并没造成大面积的伤害,估计是充电芯片检测到电流过载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关断保护起来。一开始的普通可调电源没显示大电流并不能说明主板无短路,是因为主板保护电路瞬间关断使得低灵敏度的可调电源没感应出来,不过我那个高精度高灵敏的惠普6632B就反映出来了。强大的工具确实对维修是有帮助的,见仁见智吧,各人按自己的实际收入情况适当添加设备,做到理性发烧。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
牛得很啊,持续关注一段时间!

网友:
烧了太多的东西了,伤神

网友:
王大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