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70 LA-F115 掉电故障(疑似通病)

楼主(2020-04-02):
机型:DELL  Inspiron 5570
板号:LA-F115P
故障 :开机不定时掉电,,,压力测试时故障明显。。。
检测:反复测试发现故障特点。每次掉电后不能马上开机,保持关机状态后不定时自动开机,并且自动开机时机器会反复重启几次才显示。初步判断是重新配置ME和NVMERAM了。。。
解决:通过分析发现。。掉电后不定时自动上电,并伴随反复重启几次才亮机,初步判断是RTC模块被复位,从而引CPU从G3状态直接进入S0的自动上电动作。。。
一.找到主板上RTCRST的测试点(在内存槽下面)直接测试发现RTCRST#为2V左右,明显异常。。已经远远低于临界点电压。如图

二.初步锁定故障就是来自于RTCRST#的异常。。对地量阻值发现无明显偏低。初部断定来自于线路上电容漏电。由于没图,胡乱CPU周围跑线测量,最终锁定RTCRST#延时电容位置,如下图红圈所在位置。

三.拆掉对应电容在测RTCRST#正确抬高到3.3V。更换一料板上PCIE耦合电容(因为耦合电容一般容量比较大)后实测RTCRST#电压正常。测试一天。无异常,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牛X。解决问题快快准狠

网友:
找故障点实属不易,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理论分析相当到位,不然这个问题搞死人哦

网友:
求大神们加分呀。

网友:
思路条条有理,看着舒服

网友:
真正的维修水平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故障以前三星的有个机器问题多

网友:
兄台装备很牛

网友:
这种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积累经验。楼主牛人。

网友A:
RTC引起掉电和不定时自动开机! 真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现象都有啊。最多碰到RTC偏低只是按开机指示灯亮了了 电流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引起掉电和不定时自动开机! 真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现象都有啊。最多碰到RTC偏低只是按开机指示灯亮了了  ...

RTCrst电压偏低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不上去,是因为EC送出了RSMRST#但是PCH没有抬高S3  S5这是最典型的故障现像了。这个很容易查找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现象的机子还没有解决了,正好给我个思路,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12-28):
这是高手的维修水平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2021-03-21):
好资料,收藏备用,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