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S3H REV1.0

楼主(2020-04-02):
这个板子刚开始点不亮,自动掉电。刷了BIOS没用!发现它的VCCSA供电只有0.75V   正常应该是1.05V        VCCIO的供电是0.95V倒是正常的。换了个LM358一样,旁边的小电容DC22也一样的,LM358的3脚分压输入1.05V是对的,2脚也是1.05V  1脚输出到管子DCQ1的G极是3V 感觉应该跟7脚是3.4V才对的。可是LM358都换了,其他的小元件也都换了一圈(电阻的阻值是对的跟图纸标的一样就没换)DCEC1 两个6.3V的大滤波钽电容也换掉了!    这时偶尔可以开机,会卡死在LOGO或者死机或者自动重启,总之死活不正常            实在想不出来什么问题,既然比较器输入输出正常,反馈也正常为毛VCCSA这个S极输出来只有 0.75V呢,图纸标注1.05V才正常!!       最后想出一招暴力方法,直接把DCQ1给拆了,D极直接跟S相连,让VDDQ的1.1V直接导过去让VCCS也是1.1V,最后完美点亮也不死机了,正常使用··············            有哪位大师能解释一下吗、提供个更好的方法······   我把图纸传上去

ga-b150m-ds3h rev1.0.rar

网友:
LM358这个从H61就开始的老毛病到现在还是这样奇葩问题!很多都是2.5V的分压电阻不正常或者小电容老化了,可是这个问题前级都正常的,后级确是不正常的。让人好郁闷!

网友:
我的b85m也坏了

网友:
我的b85m也坏了111

网友A:
358 的输出是 0~VCC-1.5v,NMOS 管在这里是切换电压作用,需要饱和导通,G 极没有 10v 搞不定的。至于你描述的S 极输出的 VCCSA 有 0.75v,应该是连到其他地方造成的,VCCSA 去的地方太多了。——说了半天,你这样修,已经能用了,就是管家常开而已。
如果要完美修复,首先看看 358 的 8 脚 VCC 主供电有没有 12v,然后看看 1 脚输出的部分有啥贴片电容对地短路或者漏电吧。
水平有限,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8 的输出是 0~VCC-1.5v,NMOS 管在这里是切换电压作用,需要饱和导通,G 极没有 10v 搞不定的。至于你描 ...

感谢您的解答,主供电12V是正常的,1脚输出的贴片电容电阻之类我都排除了,没有短路,漏电的可能性极小。唯一的可能性就是VCCSA后级连的应该也是没事的!就是1脚到G极的导致感觉有些不够才3V  另一路的7脚到G极有3.4V   可能问题还是出在反馈电路这一块 小电容小电阻之类。。总之感谢您的互动············

网友:
vddr不是2.5v吗

网友:
是1.2V

网友:
你这图纸文件打不开,显示解析错误

网友:
mos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