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P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0-04-02):
      今天接到一部华硕A555L,板号X555LP的机器。

      拿过来的是一个***姐,帅哥,我这个笔记本蓝屏了你帮我看看是啥问题,我接手一看心里想:应该是硬盘坏了吧,或者是系统简单的问题,正想把她支走,我看看啥问题,还没说,她就说你帮我检查一下,好了叫我,然后就上去了。
    进入主题,首先测试硬盘,扫描硬盘并无坏道,一切正常,内存CPU显卡都是板载的,那就从最简单的内存开始吧,用pe自带软件扫描。
    果不其然,内存报错,内存检测出错的图片忘记拍了。
    那就开始拆机吧,看了一下这个内存不好换试着能不能改电路后来发现改电路也挺复杂的,那就研究在bios里面把内存屏蔽呢,就这样。

     省略一万字。
     bios刷好了,板载内存也屏蔽了,插上内存也正常开机显示。

测机好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就叫美女过来拿了,随便分享一下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X555LP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在BIOS里是怎么改的啦?

网友B:
这是改好的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改好的BIOS         ?

是的,放心下载。

网友:
牛人。技术大牛。

网友C:
这种板载集成内存我都是把集成的修好!屏蔽成本相当高 还要外加内存不划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实在是太赞了

网友D:
板载内存的颗粒也挺贵的

网友:
谢谢老板,刚好需要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给满分

网友:
学习下 收下了 不错 NB  学习下 收下了 不错 NB 学习下 收下了 不错 NB

网友:
屏蔽成本相当高 还要外加内存不划算

网友:
省略的那一万字呢???

网友E:
我这有个没有插槽的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个没有插槽的板载内存坏了

那就只有换内存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载集成内存我都是把集成的修好!屏蔽成本相当高 还要外加内存不划算

弄个二手的4G内存成本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在BIOS里是怎么改的啦?

迅维教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载内存的颗粒也挺贵的

对啊,外接一个二手的简单一点也划算。

网友:
怎么改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只有换内存颗粒了,

颗粒好贵啊,而且不保险

网友:
这个可以 高手

网友G:
           能改bios来屏蔽,这样方便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改bios来屏蔽,这样方便了很多。

毕竟刷BIOS要比改电路简单一点。

网友H:
现在都全部集成了 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全部集成了 越来越难搞了

板载内存板载CPU,越来越考验维修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
屏蔽内存好样的

网友:
放心下载使用。

网友(2020-05-21):
师兄厉害 我这个都不会

网友I:
板载内存短路的话屏蔽有没有用?待求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载内存短路的话屏蔽有没有用?待求证

板载短路的话就拆掉,然后再刷我这个BIOS屏蔽。